楼主(2023-02-19):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L和L好通讯,网上有样例
L和ADP理论上可行,但没听说有人做出来
只能按着楼下说的走mc协议了

网友B:
MC协议不知道,起码套接字啊

网友C:
可以用MC协议,然后自己写报文,就是比较麻烦
有例子吗大兄弟

网友D:
这就是三菱比较让人诟病的地方,通讯乱七八糟。
是的,自家产品还搞这么多花样

专业外协

网友E:
建议用触摸屏在两个PLC直接复制数据

网友F:
三菱PLC的有短板

网友G:
同一个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应该好解决,提供几个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