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V90定长切割,用传感器计数长度

楼主(2023-02-20):
V90定长切割,用传感器计数长度,计数满若干个数值,就是长度也到达设定的数值,怎么控制V90的启停啊?

网友A:
如果用到V90伺服控制,就不必用其它传感器计长度了。可以使用工艺对象来控制,至于启停,也有专用的指令,这个需要具体的进行设置。

网友B:
用V90内置参数就可以做定长,可靠又实用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