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0):
S7-300 STEP7 DB块 定义了int 怎么给其中的位加注释
各位大佬:
我最近在学习西门子plc,遇到些问题,请教诸位,请指教!
我在STEP7 中创建了DB1,并且在里面定义了1个int元素,也给这个元素加注释了,也在符号表中添加了比如  abc  DB1 DB1的符号。
现在想在程序里面使用DB1.DBX0.0这个位地址,是可以用的,但是不能单独给这个位加注释,请教怎么添加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在FC里面,打开了DB1,也就是说 OPN DB1之后,然后用他的元素,写成DBW0,DBW0没有注释,请问如何在FC里面给这个DBW0加注释呢?

网友A:
我也等待高手们的指点 学习学习

网友B:
自定义变量,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变量,了解下

谢谢你的回复:
情况是:我手上已经有一份程序了,没有注释的,就像无字天书似得,我根据IO点添加注释,但是中间变量很多,中间变量就是 DB块里面的INT类型的某一位,比如DB1.DBX0.0;我是想给比如DB1.DBX0.0加注释,便于阅读理解。

网友C:
用到位的地方加,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像变频器的控制字对应的是一个控制方式,所以关键是你要了解你是给什么设备用,再看它的控制资料来看就清楚点,最好把INT转换成2进制数看

网友D:
符号表中重复定义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符号表中重复定义一次

符号表中,地址栏 不能输入DB1.DBX0.0这样的地址的

网友E:
刚好用到,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F:
1200和1500采用 AT 覆盖变量的方式实现,300不知道。

网友G:
好象不行

网友H:
你可以用传送指令把INT地址传送给MW或者DBW另一个地址,然后定义BOOL变量时候一个一个定义。M0.0-M1.7为MW0,MW0替换成你要的DBW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用传送指令把INT地址传送给MW或者DBW另一个地址,然后定义BOOL变量时候一个一个定义。M0.0-M1.7为MW0,MW0替换成你要的DBW数据就行。

谢谢,用你的方法是解决了 诸如:DB1.DBX0.0注释的问题;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 opn DB1以后,直接用的是DBX0.0,这时候前面给DB1.DBX0.0加的注释现在又不能用了,请问还有思路实现吗?

网友D:
opn DB1以后是没办法加注释的,连交叉引用都没办法统计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