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0):
求助,K120S的plc,读取了变频器的状态,应该是个16位的bit状态,想把其中的一个位做指示灯用,求指导,谢谢,

如上图,我用BIN指令,给M20,理论上应该是M20后边的某一位是1,可它都是断开状态,求指导,谢谢

网友A:
直接用D183.0. D183.1  D183.2   D183.F试试,看看是不是可以?

楼主:
谢谢提醒,明天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D183.0. D183.1  D183.2   D183.F试试,看看是不是可以?

试了下,不行呢,好像跟我理解不一样,

网友B:
有没有可能D0183就是一直=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D0183就是一直=0

试了下,M20对应的位是m200-m20f,他这个跟三菱的不是一个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