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 请教一下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3-02-20):
变频器拖一个运输带,因为运输带还有一个高度升降电机,运输电机是4kw的,升降的是2kw的了,可不可以在变频器输出端安装两个断路器,两个电机不同时运行,升降电机基本不用,设置参数设置大电机就行吗

楼主:
用升降电机的时候把运输的断路器关闭,把升降的打开然后再启动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A:
只要不在变频器运行的状态切换电机基本没问题。电机正反转你要设置变频或者捣线头哦,
现场使用的经常会犯错,皮带电机运行中回去再调整高度电机。搞不好变频会炸机的哦。
最好还是装个旁路按钮专门控制高度电机的正反转电路吧。
多多学习

网友B:
变频器有个输出端子,设置运行时输出,来控制将升降的电机变频器的就可以。

网友C:
升降电机也换成4kw,变频器参数好设置;只考虑如何切换两台电机的逻辑了

网友D:
不同时运行,设置参数相差不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