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1):
MT8102IE  按钮类型位状态切换和位状态设置都试过   偶尔会出现手离开触摸屏了按钮不抬起的情况。程序可以确认完全没问题,之前做过好几台相同的设备都没事,不知道是不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通讯线薅出来直连plc也不行

网友A:
引用楼主小地主22于2023-02-21 16:18发表的 威纶通复归型按钮偶尔不复归 :
MT8102IE  按钮类型位状态切换和位状态设置都试过   偶尔会出现手离开触摸屏了按钮不抬起的情况。程序可以确认完全没问题,之前做过好几台相同的设备都没事,不知道是不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通讯线薅出来直连plc也不行

按钮详情截个图看一下,这样一句话别人不好帮你找问题

楼主:
按钮设置图

楼主:
可以排除绝对不是程序问题 ,plc交叉参照里面就一个地方使用了这个地址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加速按钮,按下去没有弹开,一直加,最后只能是拍急停,不知道是不是通讯干扰引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排除绝对不是程序问题 ,plc交叉参照里面就一个地方使用了这个地址

那应该你哪个按钮是不是重叠了几个,把它拉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你哪个按钮是不是重叠了几个,把它拉开看一下。

这个也排除了  原页面不用,重新新作一个按钮也是一样的。目前估计是通讯干扰造成的,触摸屏掉线有点频繁

网友C:
就是这样,有这个bug,在plc内部做复位
  • 下载积分:+1(小地主22)

网友D:
       举个手,确实遇到过
  • 下载积分:+1(小地主22)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E:
    把通讯速率改一下试试,应该你触摸屏程序做的多了,通讯拥堵,你可以单独做一个按钮测试一下
  • 下载积分:+1(小地主22)

楼主:
    应该就是通讯问题。这次用的是串口线,之前用网线都没出现过。换了一根好点的通讯线情况有所好转

网友F:
rs——232线,经常坏

网友G:
把通讯速率加大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通讯速率加大
后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