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外写的S7-300的程序,老师们看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3-02-22):
公司是外企,10年前老外写的程序,就是一个除尘器的控制程序,除尘器有4个仓室,目前的工艺是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仓室的压差高于2000,就会停风机,现在公司要求呢,改为A B C D都为2000时停风机,由之前的并联关系,改为串联关系。但是这个程序用STL和FBD写的,我实在看不懂,也无法转换成梯形图,我梳理了一下图纸和IO地址,把差压表的地址和触摸屏停机值设定的地址,都写到纸上了,大家下载这个程序看看,从哪里入手改程序,从FC5里改吗?没有看懂,谢谢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好贴好贴!

楼主:
我想这个思路改下连锁停机程序,新加一段比较程序,然后在旧的连锁程序里,随便串一个不用的M常开位,停用旧连锁,启用新连锁程序,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以吗。现在找不到旧连锁程序在哪里?

网友A:
用交叉参考查Q0.5试试能能找到

网友B:
这个程序部分是用STL写的,由于涉及到一些零时变量、DB块的作用,要想看到懂,必须结合电路图才行,如果不牵扯技术问题,你可以发来一份电路图(电路图用扫描或照片也行)给我,我可以给你看看,
360684677@qq.com

楼主:
10年了图纸不全了,没有几张图,点数不多,相关的地址,我写到那个纸上了,触摸屏有个报警停机设定值,我也写纸上了,变频器的启动是Q0.5,4个差压的地址我也写纸上了。

楼主:
除尘器之前有4个仓室,之前的工艺是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仓室的压差高于2000,就会停风机。现在公司把除尘器改造了,就一个大仓室了,但是差压传感器还是在原位置上,目前要求是,改为A B C D同时为2000时停风机,由之前的并联关系,改为串联关系停机。

网友C:
程序都被你自己写好啦

网友D:
st一般就是处理计算和数据,和主要程序逻辑没有关系,你搞清楚高于2000的那部分逻辑应该就能解决了

楼主:
我想删除之前老程序里面的并联停机程序

网友E:
下载了程序看了下,呃,没有任何注释,是上传的程序
论坛里高手如云,我个人看法,这个不是不可以处理,主要是分析这样的垃圾程序,得花蛮多时间,这样的话,还是楼主自己解决比较好。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我也奇怪,一个简单的除尘器程序,怎么写的这么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奇怪,一个简单的除尘器程序,怎么写的这么乱
其实如果有机会大修或者是改造,可以把部分程序重新写一下。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F:
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