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2):
看上去+接正级,-输出也是正级。

网友A:
  公共端应该接正

网友B:
将伺服里面看成一个开关,NPN型,公共线接负。

下边接电源公共线负,上边是输出,
继电器的公共线是正,
继电器控制线接上边输出的电源负。

楼主:
谢谢兄弟

引用 网友B:
将伺服里面看成一个开关,NPN型,公共线接负。

下边接电源公共线负,上边是输出,
继电器的公共线是正,
继电器控制线接上边输出的电源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