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解读下电镀流程图

楼主(2023-02-22):
沉铜线流程图,表格中的绿线,黑线,紫线代表什么意义?红色,蓝色箭头又是什么?

网友A: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B:
沉铜线流程图,表格中的绿线(进,黑线(退),紫线(互锁代表什么意义?红色(上升),蓝色箭头(下降)。。。猜的

网友C:
沉铜线较复杂的,不要去搞它。

楼主:
确实挺复杂的,光是这个流程图就看不懂。

网友D:
貌似是工序流程和时间管控图,不知道对不,
图中的连接线是流程的跳转,向上箭头是上料流程,向下是下料流程,下面的X轴1-11分是时间长短,每大格是一分钟,一小格是10秒(因为刚好有6格),比如最下排第一个向下的蓝色箭头即表示下料时间4分40秒,
但是已经标注时间的流程,不按X轴时间运行
具体流程就是先上料(预设时间是最大,表示不可控,且此过程没有滴水流程,见右图指示),第二步就是澎松,时长为25分钟(红色箭头)(此工序浸泡7分钟,滴水26分钟,生产工艺不懂),再是水洗1、水洗2,第五工序为高锰酸钾B,最后工序为下料,工序总数如右图没数错的话共32工序。
这个图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最右边的流程顺序和左侧箭头是平行关系

网友E:
行车时序图,5楼理解基本准确,预设时间是工艺要求时间,不是不可控,是在此范围内都允许;浸泡时间表示实际时间;红色的2号和20号两个水洗超时严重;蓬松时间是7分钟,第一个周期的第9分钟是进槽,第二个周期的第6分钟出槽;此工序滴水时间是26秒,(注意单引号表示分,双引号表示秒)另外可以看出是3部行车,起始位置分别为:10,23,28;虚线一般表示行车避让或者说互锁,防止行车相撞;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F:
这个有挑战啊,3个行车在38个槽上搬运料,不仅要控制每个槽里料的时间,还要最大化利用率,减少空的时间,3个行车之间还有交替区域要保护和互锁,异常的处理也要考虑,不然泡久了就报废了
最麻烦工艺要求有改动时的处理,说明这个程序动作还需要是可以改变设定的
估计要都写成动作块,做好互锁保护,再按这个图做实际产品的运行时序了
应该有现有机台,有成熟的套路吧

网友G:
太难了看不懂

网友H:
以前看到过用欧姆龙plc触摸屏做的
触摸屏设定数据代表几槽到几槽 上升 下降等等代码设好
现在不知道进步到什么程度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2023-08-11):
专业电镀程序设计,可联系18720867968 微信同号,谢谢

网友C:
别搞安好了。

网友J(2023-09-21):
pcb电镀线

网友C:
可以可行。

网友K:
PCB 电镀时间曲线图

网友L(2023-11-30):
黑线-前进 绿线-后退 三角形指示升降方向 粉色虚线表示互锁或等待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