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V90伺服回原失败

楼主(2023-02-22):
西门子伺服回原失败,我是圆盘回原,我回原转一圈后零位和上一次回零的位置不能重合,已知减速比为1:20,请教我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用哪种方式回原的?
所谓失败是回原途中报警导致的真失败,还是回原位置达不到设想要求的假失败?

网友B:
1.加速度,加加速度调小看一下
2.在线诊断一下有没有丢脉冲现象
3.看看有没有指令干扰到了
4.找一个空白程序再试几次
5.检查驱动器有没有问题
6.问西门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