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3):
描述:0站
描述:1站
描述:参数说明
描述:两站接线
按手册上来设置,0站起点设置M4000,1站起点设置M4064,然后断电重启
如果0站M4000有信号,1站M4064有信号…,1站将其参数设置ON,0站则没有反应…
FX3UM1000-M1063如果M1000有信号,后面所有的站都可以看到M1000的状态,这个咋会这样
这样真的搞不懂了,
反过来将0站和1站起点全设置M4000开始,0站将M4000置ON,那1站M4000是ON,但如果我将1站M4005置ON,0站并看不到其ON的状态。
啥逻辑啊,麻烦大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将其问题搂出来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設定都說了第一站m4064 d1020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不是有网口

网友C:
你要学习这个的话,我不知道你的问题,但是你想实际使用的话,那就学习简单CPU通讯,就是以太网里面的,简单设置一下,不需要写程序的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D:
这个简易链接填的两台的刷新的位地址和字地址要一致,第二台也要填m4000 和D1000

网友D:
参考这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个图片

這個圖片我有參照,起始都設置M4000,D1000,讓主站M4000置ON,從站的M4000也會變ON狀態,主寫從沒有問題,但如果從寫主,從哪個輔助M點開始呢?M4064嗎?也就是說如果讓從站M4064置ON,主站的M4064是否也是ON狀態。是不是這樣的思路?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学习这个的话,我不知道你的问题,但是你想实际使用的话,那就学习简单CPU通讯,就是以太网里面的,简单设置一下,不需要写程序的

是的,但我的佈局已經成型了,就不想折騰了,
如果我按這個思路走,增加交換機,兩機相連,但我還有3个屏,基於這些,所以我就不想折騰了,直接簡易鏈接算了,畢竟傳輸數據量不多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圖片我有參照,起始都設置M4000,D1000,讓主站M4000置ON,從站的M4000也會變ON狀態,主寫從沒有問題,但如果從寫主,從哪個輔助M點開始呢?M4064嗎?也就是說如果讓從站M4064置ON,主站的M4064是否也是ON狀態。是不是這樣的思路?

你就按图示的一号站点亮M4064-M4127,二号站点亮M4128-M4191,比如你一号站点亮M4064其他所有站的M4064都会有输出,就相当于只有M4064-M4127这些是你一号站的输出你可以控制,其他点位是其他站的输出,你只能读入,不可改写传送给别的站

网友E:
三菱自家PLC通讯直接用简单CPU通信功能,比这个简单10000倍

网友F:
升级软件版本和PLC固件吧,使用GW3软件自带的简易通讯,参数里面,写数据传指令都很方便,最近刚好在研究1个触摸屏控制6台fx5U,已经成功通讯4台,有俩PLC好像固件低,2022.2的没事,2020和2019的就不行了,今天找固件明天再试试
恒头

网友G:
自带通讯很简单的,就是M点每个PLC不可以共用,1站用M10 第2个站(M10对应地址可变更)就无法写入只能读取,这点要是可以改进就非常完美了。
捷瑞斯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与改造,有丰富的经验。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机器人,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相机视觉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性价比高。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