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阻不稳定

楼主(2023-02-23):
现在在用一台电阻仪用四线电阻接线方法测电阻,采用圆头探针下压产品焊接盘的方式,阻值在2.5-2.75之间,产品在测试时,有时候是2.6,有时候是2.9,不稳定。弹簧针是针套固定,探针弹动,探针直连到仪器的线上(不用考虑弹簧针弹动对接触电阻的影响)。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感谢各位的热心参与,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目前改用梅花探针+平头探针+增加压力的方式,测试下来稳定,波动范围不超过0.1。

网友A:
电阻不合格,那就重新测一次,设定不合格次数,他就是不合格,还有连续不合格的不同产品,要报警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真诚感谢!

网友A:
我只能程序角度告诉你重测多次,至于接线的话,可能是你的接线不够粗,触头的铜氧化(每次开机前打磨一下吹干净),还是弹簧接触不良,还是接触面积不稳定……我也是猜的

网友B:
使用软铜编织线直接固定到探针上,绕过弹簧连接电路部分

网友C:
探针测量容易收到干扰,得先把干扰排除。

网友D:
测电阻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重测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E(2023-06-15):
需要考虑温度补偿,或者更换电阻计

网友F:
测试设备要做GR&R测试。证明这设备的稳定性,相关性等,大厂都要求的。还有西格玛。这几项过不了关。那么不良率就高。苹果的产品都要求做的。审核的时候还会抽查记录。

网友G:
楼主的测试设备有没有测试线路阻抗补偿?还有测试方式是直接测量阻抗还是用电压或电流换算的?我司有类似的测试,使用电流换算阻抗。精度可以到4位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