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DB数据块内结构体的数组怎么清零

楼主(2023-02-23):
西门子DB数据块内结构体类型的某一个数组怎么清零 数组里是多种类型复杂数据。

网友A:
数组肯定是单一类型,直接写个 aClear[index]数组清零它
你的意思是建一个相同数据(数据空值)去清数组吗,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类似欧姆龙nx 的 Clear指令去清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