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3):
各位大神,我在用s7-1513R做冗余系统,在给plc组态时,有个以太网接口选项,是否选择路由器,而且路由器还得分配个地址,
    不明白这个是做什么用的,选择与不选择路由器有什么区别,
请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提前致谢!!
软件设置截图如下

网友A:
路由器功能用于跨网段访问
参考:https://www.ad.siemens.com.cn/1847/TechnicalArticles/OnLineRead?downloadid=17090

一般系统设计都是同网段内设备通讯,不需要使用路由器功能

楼主:
有明白了一个功能,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