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同步路由器设置与IO控制器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3-02-23):
各位大神,我在给s7-1513R组态时,给交换机组态时,交换机上设置IP的下方有个
同步路由器设置与IO控制器
的选项,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请有懂得的大神指点指点!!提前感谢!!
截图如下

网友A:
选用该选项后,交换机的网口挂到哪个通讯设备的网口上,会自动把该设备已设置的路由器IP地址填到该功能下边的【路由器地址】上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