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3):
RD77MS08简单运动控制模块每次关停电源后开机时有些参数好像不能保持,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那里设置不对还PLC电源没电,但观察CPU的电池指示灯是没有亮起来的应该不是电池问题。但为什么每断电设置的单位参数会发生改变。
参数设置单位为度

只有上电后重新下载参数单位才变为度

楼主:
怎样才能保持参数?

网友A:
写入的时候,没有选择刷新内存?

网友B:
程序有没指令更改了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C:
下进去是固化到rom中的,不应该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的时候,没有选择刷新内存?

写入参数时检查选择有那些修改后的参数写入选项,勾选了的还试了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进去是固化到rom中的,不应该变的

就是咯,下载完后完全正常的,运行也没问题。但关总电后重启就出错,搞了半天还是修改的几个参数下载进去断电完全没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没指令更改了

嘻嘻,没有没有,没事谁会去写无相关的程序,有参数表上修改不是更直观吗?倒是你这想法不错,写一二行参数设置的程序试试看。谢谢

楼主:
也是治标不治本
无所畏惧

网友D:
检查一下轴5对应的单位设定的缓存寄存器中设定的值,有可能是通过程序改变了缓存寄存器的值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楼主:
写了一行程序将度单位的数值Mov到U0\G600缓冲地址中并上电重启监控轴5的单位问题解决了,但另外的问题又出来了,发现轴3的回原点方式变成近点狗的方式(原来是数据设定型),轴4的定位数据区参数丢失了运行报错。只得逐个问题逐个问题来搞,从新下载一遍参数到现在没有断电过运行正常,就是断电后重启MS08模块像不能保存修改的参数一样,搞得不清楚是模块本身有问题还是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这次是真是写进去了,断了几次电重启也没有出错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次是真是写进去了,断了几次电重启也没有出错啦

怎么解决的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楼主(2023-04-06):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来啦没看到哦,手册中有设置度单位和刷新内存的例程,可以编程解决,或者通过刷新参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