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设定自动启停时间

楼主(2023-02-24):
如题,西门子SMART PLC,SMART LINE屏,比如电机在设定的时间段启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停止,其余时间(可设定)段自动启动运行。有没大佬点拨一下。

楼主:
最好能选择周六、周日是否使能

网友A:
用时钟
先在触摸屏上开窗做休息时间段设定,放寄存器
PLC做对比程序段,到点停
思路大概就这样吧,跟锁机差不多

网友B:
调用PLC实时时钟,与触摸屏设定(比如日期、星期、时间)比较确定是否输出。
QQ: 2845452345

网友C:
读取系统时钟,用时间作为启动停止的前提条件,再配合你的程序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