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5):
遇到一个问题在成批传送数据点额时候,以前都是用V,Z变址做的,现在汇川H5U要用指针变量,没研究懂。比如成批传送的时候BMOV   D100Z0     D1000Z0   K100,只要按倍数增加就可很容易将数据存储到后续地址,如果用指针变量怎么去做

网友A:
我也正在搞H5U上来就是Ethert CAT12轴,也想知道变址的事 ,听说和西门子的一样的,先把地址变成指针(用指针转换指令),处理指针数据,再把指针换到别的寄存器就行,就是中间要不断转换

楼主:
我这设备要用到大量的数据存贮,所以用变址要便捷点,以前是用变址就搞定的,现在用指针没想到好办法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搞H5U上来就是Ethert CAT12轴,也想知道变址的事 ,听说和西门子的一样的,先把地址变成指针(用指针转换指令),处理指针数据,再把指针换到别的寄存器就行,就是中间要不断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设备要用到大量的数据存贮,所以用变址要便捷点,以前是用变址就搞定的,现在用指针没想到好办法

学习一下指针啦
  • 下载积分:+1(爱学习的小蓝)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办法,有点抽象了,弄半天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指针啦

网友B:
    标签化编程啊,D和M地址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C:
    看一下这个示例程序!
    附件: H5U指针使用场景举例程序.rar (83 K) 下载次数:1401
  • 下载积分:+1(爱学习的小蓝)
  • 下载积分:+1(控制不住暴走)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楼主:
    666,我还特地弄了个FB块去弄,现在看来还没有你这个简便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这个示例程序!

网友D:
    还是人多力量大

网友E(2024-03-06):
    这个弄的可以  向大师学习

网友F(2024-06-05):
    不错,我最近在搞汇川EASYPLC,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G(2024-11-10):
学习了,案例写的不错!
为者常成 ,行者长至
昆山工控自动化,学习交流,共同进步!18205055120

网友H(2024-12-18):
感谢指教,非常清楚

网友I:
收藏,这是极好的

网友J:
学习了,案例写的不错!

网友K:
西门子的指针,确实不怎么好理解,但是还必须要会

网友L:
不好用,感觉过段时间没用又要去理解一下自己写的啥
ZFY

网友M:
谢谢分享,简单明了。

网友N:
自定义一个变量Z作为指针。使用的时候加个中括号就行,BMOVP D50 D51 K10 LD= D51[Z] K1 SET M10

网友O(2025-02-21):
把要变址的数据新建一个数组,然后再建一个作为指针变量,指针变量作为数组的下标[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