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FX3G-485BD和台达SM300变频通信失败!

楼主(2023-02-25):
和变频器通信上后,485BD板收发指示灯正常闪烁,但是设定D1000的频率无反应!不知问题在哪了!变频器参数09.04已经设为1,(COM1通信格式为7N2 ASCII)频率指令来源设为了1,由485输入。站号设为了1,波特率已经设为9600
。

楼主:
第二张梯形图,前面是接通了M8012的上沿了。

网友A:
有RTU何必要用ASCII呢?先查看发送的内容是否是对的,这个好像分8和16位的,也就是M8161吧,不记得了
我用的8位的

网友B:
参照我的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002.html
好的,你发的是1N的例子直接修改为3G的试验一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