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涡轮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23-02-26):
最近总是发现这款铝制涡轮减速机涡轮扫齿损坏的现象,损坏的情况基本上就是漏油之后,1排气口没有堵。如果用2加引管排气又会造成机油从管子冒出同样会造成缺油,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样贯穿垂直安装的减速机怎样才能避免底部密封漏油而过早损坏的情况呢,欢迎各位老友们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注意散热可能会用得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散热可能会用得久一点
散热的问题是基本可以忽略的,因为排气孔没有堵,我在考虑是否是压力的问题,涡轮推动机油产生内部压力。2的另一侧还有一个油口,打算两端用三通连接,让油回流同时三通另一个口排气,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B:
这种减速机漏油是正常现象,因为这种减速机即没性能要求又没效率的场合使用的成本也低,一般生产厂家多不会考虑使用好的密封件,那样增加的成本没多少客户会选择,除非客户指定,

网友C:
可以试试换油号。原厂的不一定好用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标准件,换个牌子嘛,如果非要死磕这个牌子,那就新机回来就把油封换了

网友E:
正常情况这种减速机还是很耐用的,是不是速比不合理,输入轴转速过高?

网友F:
这种减速机有安装方向的区别,订货时交代清楚,或者自己调整堵头与通气孔螺栓位置,他们的螺纹是一样的。

网友G:
这种玩意只要负载太重发热,很多都会漏油,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因为機械设计和安装还有功能需要,目前这种没有代替品,现正在试用油路循环和加大排气口的方法,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