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6):
求助,一个K120S的plc,通过485的MODBUS RTU 跟两个变频器通讯,然后跟一个维控的触摸屏进行参数调整,现在PLC经常报警看门狗错误,或者直接死机,重启又可以了,求指导,
说明下,触摸屏跟PLC通信用的普通不带屏蔽的电线, 大概13米,232通讯,变频器一个在PLC的电箱,另一个变频器通过10米的2芯线连接,不在一个电箱,是一个隔离变压器供电,实在找不到问题,求指导。

网友A:
这种通讯超时多是通讯干扰导致,用排除法对症下药(换屏蔽线、接地良好,套磁环,变频器载频调低,MODBUS波特率降低........)

网友B:
实在找不到问题,求指导

这就对了!!是你贪图省事自找的麻烦,别人做这电箱价格1W,而你却只要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问题,求指导

这就对了!!是你贪图省事自找的麻烦,别人做这电箱价格1W,而你却只要5K..

感谢指导,这个我们公司自己的设备,之前的电箱不用了,移机过来的,也没设计到费用问题,都是我们几个人不忙了搞得,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讯超时多是通讯干扰导致,用排除法对症下药(换屏蔽线、接地良好,套磁环,变频器载频调低,MODBUS波特率降低........)

感谢指导,屏蔽线没找到太多,先换了232的,通讯时间改成了80,40,接了地线,估计也是通讯造成的故障,第一次用通讯,还没弄明白,先按前辈说的我去改下,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屏蔽线没找到太多,先换了232的,通讯时间改成了80,40,接了地线,估计也是通讯造成的故障,第一次用通讯,还没弄明白,先按前辈说的我去改下,谢谢指导。

232的距离感觉拉的有点远了,改一下通讯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的距离感觉拉的有点远了,改一下通讯方式吧。

232不是可以做到15米吗,换了个屏蔽线,再试下,这个PLC就一个编程口,一个485,485接了两个变频器,屏幕做从站不太会弄,做主站的话,屏幕需要写的东西太多,还得弄脚本啥的,,麻烦问下,K120S的编程口如果干扰的话,会引起PLC报错吗???谢谢

网友D:
一个一个排除吧,变频器干扰处理不好,对PLC的干扰会很严重的。
LG的PLC在中国市场属于绝对的冷门。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个排除吧,变频器干扰处理不好,对PLC的干扰会很严重的。
LG的PLC在中国市场属于绝对的冷门。

原来的程序,改了下,加了个变频器,就这样了,试下看,关键加的变频器没用呢还,只用了原来的变频器,再试下来看,谢谢指导,原来就是这个PLC,正好点够用,就没换了。

网友E:
复议5楼的看法,RS232的通信线有点长了,实在是改不了,可以尝试在通信线中间加一个RS232的有源中继模块,试试看,有时候故障是多方面的,先保证硬件通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议5楼的看法,RS232的通信线有点长了,实在是改不了,可以尝试在通信线中间加一个RS232的有源中继模块,试试看,有时候故障是多方面的,先保证硬件通信没问题;

好,谢谢

网友F:
等你回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你回复结果
可能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改了下,在试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