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流水线工装板材料

楼主(2023-02-26):
做循环流水线,考虑到重量轻的因素,选用POM塑料做工装载具,尺寸不大长300*70宽*20厚度;工装板在高密度聚乙烯(俗称耐磨条)滑道上摩擦滑动。目前看POM很不耐磨,滑道上有一堆白色POM粉末。有没有人用铝合金做的,不知道耐磨怎样。钢板太重,不考虑。有没有其他耐磨材料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用尼龙材料呢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网友B:
工装板上与倍速链接触地方加一片1-2mm的不锈钢板

网友C:
不管什么材料一直摩擦都会磨损,先满足工装板的需求吧,我们一般就是在接触摩擦的地方加个不锈钢片可更换,或者加POM板,到时候磨损了可以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