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7):
磁栅尺和旋转编码器在测量长度上有何区别?怎样编程?求应用实例

网友A:
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是长的,一个是圆的,这个算不算区别
实际光看信号,都是一样的
旋转编码器一般都有Z向,磁栅尺不一定有Z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