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类型定时器设置出错

楼主(2023-02-28):
最近刚接触欧姆龙PLC,遇到许多问题,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困惑。
给BCD类型的定时器设置值为9,没有错出错。可是设置值为10就出现错误。
请求大佬指教

楼主:
当时设置的情况

网友A:
估计就是数值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B:
BCD用# 常数用&
bnnyygy

网友C:
TIM换成TIMX就是BIN格式了

网友D: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 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