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配方转换延时关闭和启动的 思路

楼主(2023-02-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都不是配方吧,可以直接做成逻辑顺序控制

网友B:
1 2 4 5 6 7 要让 7 先开起来 但是阀不开 然后 3 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 7 的阀再打开
你的这一段文字我看了很久,没看到3,然后你的7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没看懂你想要干嘛

网友C:
可以用位组合元件进行赋值或者做成配方数据选择就可以实现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