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调速降速时直接降到0,降速过快,调降速时间无用。

楼主(2023-03-01):
请教伟创变频调速降速时直接降到0,降速过快,加长降速时间无用。点动,正转运行都正常,求大神帮分析一下原因。停机方式也是用的是降速停机。外接制动电阻了。
下载积分:+1(jiaoguanhui) 感谢分享!

楼主:
电动是点动,打错了。

网友A:
调减速时间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流年乱浮生

网友B:
1:制动电阻有没有起作用,如果起作用会微微发热,如果持续发热是选小了。
2: 制动电阻的线有没有接错。
3:变频器选型有没有错
4:有些变频器接上制动电阻就有效,有些变频器需要设置外接制动电阻的。
5:停车模式是自由停车还是减速停车。
6:减速时间有没有设置好。
先把以上这些问题排除了再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感谢分享!
浪子海风

网友C:
换变频器呀。换三晶的。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