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1):
GX works3 更新到1.086Q版本后,软件默认开启用户认证,当时莫名就随手设置了,结果把账号密码忘记了 ,现在PLC的所有在线功能都无法使用 。随后致电三菱400电话,客服回复需要寄回维修部进行刷机。在线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现在怎么办,楼主解决了没有.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怎么办,楼主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找到办法。准备试试更新固件,看看能不能刷掉用户认证。

网友B:
说是这个要发回才能解决,之前也是试了好多办法解决不了

网友C:
刷机试试

网友D:
花钱解了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E:
这个认证功能真的坑人

网友F:
认证功能开启后,现在目前只有三菱能解,刷认证功能后,很多东西被锁死,真是坑人的玩意

网友G:
好功能,三菱武装到牙齿了!

网友H:
如果有备用程序,直接清除数据(格式化)

网友I:
会搞死人的。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