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给分析下,为什么复位不了M21?

楼主(2023-03-01):
各位专家给分析下,为什么复位不了M21?

网友A:
你要走完k9999999的距离,才能复位M21
永无止境 !@#$%^&*

网友B:
程序有点多此一举了,直接X21到定位指令即可,X21断开,就不再驱动

网友C:
没有走完会报M8329的,再并个M8329就行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D:
这个是JOG,相对定位。复啥味。不应该有复位的想法,而且写X21 上升沿和SET M21也是没理解JOG的用法,多次一举。直接安装说明书上的程序来练习少走很多弯路。X21直接对着定位指令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