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1):
目前手头有一个TPC7062KT(TD)的触摸屏,昆仑通态的官网没有找到该版本的软件,目前测试过MCGS 7.7.1.1和MCGS 6.2的软件,都没有相关型号,求分享一个MCGS 7.7.1.6的软件

网友A:
我的网站里面有7.7.1.7 v1.3的
http://www.ytleader.com
真诚感谢!不过好像缺组件,软件启动不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McgsPro 3.3.2.5166 组态软件安装包  这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网站里面有7.7.1.7 v1.3的
http://www.ytleader.com

你的电脑系统问题一般是
这是正常使用的软件界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