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1):
确实也奇怪。关电重启后。软件连接不到CX-4144E,倍福主机。用显示器连接也无法显示画面。网线连接电脑显示超时。无法搜索到CX,但是能设置CX的地址。请大师请教解决方法。

另一台机。是OK的,接上显示器。有画面显示。

楼主:
大致问题已经找到。倍福CX5120系统没有启动,TC灯不亮。估计是CX5120的问题。导致无法搜索到硬件。只有换一台新的机器。倍福的IP地址设置有点复杂。

网友A:
啥行业才会用这种高端玩意儿

楼主:
公司不差钱。不是贵的不选。激光焊接机。工控机用的是西门子牌子货,激光IPG。两个Parker直线马达ethercat 。三个松下ether cat马达。两个研华ether cat IO。倍福CX5120。写程序的人很早就走了。留我们扭螺丝的人在维护。
主要是大族激光机是标准设备。我们厂里的激光机器百分之80都是自己做自己使用。
科尔摩根的马达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