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work2梯形图何ST怎么共存

楼主(2023-03-01):
在work2里面3U编程怎么能让梯形图和ST能一起?

网友A:
内嵌ST框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B:
新建工程的时候勾选使用标签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C(2023-09-05):
使用标签,插入内嵌ST
努力学习

网友D:
三楼正解
相信自我!

网友E:
三楼正解,双击666!

网友F:
标签模式下,按ctrl+B就插入ST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