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QJ71C24N-MODBUS通讯请教

楼主(2023-03-02):
平常用的是FX,这次有指定Q06,根据手册和网上案例参考,写了一个QJ71C24N-MODBUS485通讯程序,请大神指正一下有没有错误和需要优化的地方。
站号1和站号2相同变频器,所以MODBUS地址在2号站省略了。

网友A:
你用通信协议功能,在通讯协议中进行轮询就行了,没必在还要程序中写程序轮询,直接指定4个协议号,依次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样写,一次可以执行多个协议,自动轮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一次可以执行多个协议,自动轮询
感谢指导!按照你的示例,是把各从站需要变更的站号、数据那些放到前面通过定时或者结束标志进行轮流MOV到协议设定对应的地址是吧?还是说每个从站读或者写都要单独设定一个协议来区分地址,比如2个站的变频器需要写频率,1个站的温控器需要读、写PV和SV,正常是1个03和1个06功能码协议,通过预先变更地址内容,还是说全部独立,做3个06和1个03功能码协议呢?
其他的部分没问题的是吗?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