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2):
TIA基本控制库LBC

基本控制库”(LBC) 提供了基本控制模块,这些模块根据西门子编程风格指南和“PLC 开放”指南以标准化概念进行编程。

该库为单个标准化路径提供了起点。
库的名称已经表明,“basic”代表基本的技术功能单元。

函数以全局库的形式提供,可以自由使用。
该库的程序块可以普遍用作各种技术领域的块。

为了能够使用此处描述的库的功能,必须满足以下硬件和软件要求。

硬件:

· S7-1200(不带运动控制)

· S7-1500(TF) / 软件控制器

· 使用 S7-PLCSIM 和 PLCSIM Advanced (TIA Portal V16) 进行仿真

软件:

· TIA 博途 V16

· Step 7 专业版

· ProDiag(仅适用于 S7-1500)

由于其接口设计,每个模块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作为复杂层次结构的一部分使用。

每个块的操作原理和使用功能在用户定义的文档中进行了描述。

库中包含以下技术模块:

模块    简短的介绍
LBC_AnalogInput    该功能用于处理(量程)来自模拟输入卡的值,并将其转换为用户定义范围内的有意义的单位(温度、高度、压力...)。外围 I/O 卡使用电流或电压工作 - 取决于卡及其参数。
LBC_AnalogOutput    该函数用于处理(量程)来自工艺数据单位(温度、高度、压力……)的值,并将其转换为适合用户定义范围内的硬件模拟输出的模拟输出值。外围 I/O 卡使用电流或电压工作 - 取决于卡及其参数。
LBC_AnalogScale    该功能用于将模拟过程值处理(量程)为不同范围的另一个过程值。将值从一个转换为另一个有意义的单位,例如 [ ] 到 [ / ],[° ] 到 [° ]。
LBC_DigitalSignal    数字信号功能块用于处理数字信号、评估信号质量、延迟/滤波并将结果传递到输出。
LBC_DriveControl_StdPlc    此功能块提供标准/非技术 PLC 中的轴控制功能。可用于任何类型的运动控制应用。
LBC_MotorStarter    该模块用于控制两个方向的直接电机启动器。它包含最常用的功能,如监控反馈以及在可配置计时器内重置启动器。
LBC_StarDeltaStarter    该模块用于在星形电路中启动电机,并在斜坡上升时间后切换到三角形电路。它可以用于两个不同的方向。可以配置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
LBC_TwoHandControl    监控两个输入(例如两个按钮),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激活它们才能将输出设置为 TRUE。
LBC_TwoWayActuator    使用两个或一个控制命令在两种状态(例如阀门位置)之间控制执行器。对于双位置器件。
LBC_ThreeWayActuator    使用三个或两个控制命令在三个状态(例如阀门位置)之间控制执行器。对于三个位置器件。
附件: 新建文本文档.txt (1 K) 下载次数:216

网友A(2024-05-02):
没有气缸,伺服这些FB标准吗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