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磁环开关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3-03-02):
最近做了几个项目都出现了需要磁环开关串联的情况,完成了分享一下
项目1:旧工作站添加新夹具,要求通过航插链接,一组气缸(大概4、5个)在航插上只有一个点,柜子只有一个200*300的端子盒,航插一共有64个点,放了端子就没位置了,所以就用的两线制的磁环开关串联(真的不建议串联),串联后需要这一组的磁环全都感应到位后指示灯才会亮,非常不好调,只有拆下来接个灯,一个个的调亮了再串联,串联好了后要是那个没到位。。。。。。算了,其他问题就是串联会分压,你会发现磁环开关的灯怎么不太亮?不要怀疑是开关坏了
,这时候可以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调到最大
项目2:和项目1差不多,区别在于甲方指定使用抗强磁的传感器,这个串联的话会导致指示灯一直闪烁,相应的输入也会一直闪烁,哪怕是串联一个也会有这种情况,小伙伴们以后要是用抗强磁的磁环开关时就不要考虑串联了,
总结:I/O点考虑够,尽量不要去串联磁环开关或其他传感器,如果实在需要串联建议用继电器来做,薄片继电器也不是很占位置

网友A:
2个串联 我觉得是我接受的极限了

网友B:
磁性开关其实分多钟结构,楼主所说的应该是霍尔二线磁性开关,这种开关价格高,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但是此类型的磁性开关确实不建议串接,一旦串接使用,后续工作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总之会整死售后.
另外一种就是干簧管式磁性开关,这种磁性开关价格便宜,使用寿命短,这种开关可以串接,
以上个人建议!请勿砸砖!

网友C:
远程IO保平安

网友D:
串联真的麻烦。。

网友E:
两线的不能串联,不好用,三线的可以,或者你用个继电器板,然后把板的输出信号串联。这样就方便查找但是机械继电器存在响应速度问题。

网友F:
这样搞,要被客户的维修电工骂死的!

网友G:
做过最多的,四个串联,超过4个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