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5000 V32使用

楼主(2023-03-02):
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各种报错。我滴个娘哎。咋整。是我安装或者授权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这个文件设置了文件登录保护,你没有权限打开
软件没有激活成功导致的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A:
控制器被加密锁定了
这是软件没有激活完成导致的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eaglesence

网友B:
能破解吗?
已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