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转盘机构用伺服电机带动齿轮还是用分割器机构,哪个好?

楼主(2023-03-02):
设计一台自动化设备6-8个工位,要求速度要快。现在不知道用伺服电机带动还是直接选用分割器。到底哪一个更快呢?成本方面哪个有优势?另外,对于分割器,我看一般都是普通电机带动,如果某一个工位卡料如果处理,PLC是否要控制分割器电机停转?控制上应该注意什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各有特点!各有缺点,看个人爱好及使用习惯.
用伺服驱动则角度可以自行随便调整,但是需要机械做好旋转惯量.
用分割器则工位位置相对固定,用普通电机控制旋转时一旦堵转那肯定要电机,至于如何停止相比楼主应该懂得.

网友B:
DD马达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转盘只是一般精度的话,用分割器可以了。如果要求高点,就用DD。我们这里一个用DD的机器。精度还是很好。DD有横河、安川、上银的。相同机器不DD都在用。横河的还是可以了。以前也用过CKD的。

网友D:
用分割器加普通电机最简单最好的。

网友E:
DD马达效果最好

网友F:
还是用分割器好。可用步进电机带分割器,速度块

网友G(2024-04-11):
步进电机带分割器

网友H:
伺服的速度快

网友I:
分割器简单好用,
至于电机不建议用普通电机,普通电机用接触器控制有惯性,加变频器成本又与步进伺服差不多了

网友J:
就两个选择,分割器、伺服,其它的什么ABCD都不合适,

网友K:
速度多少?普通电机+分割器应该足够

网友L:
你说的快是都快 正常普通电机带的话转一次最快不超过0.5秒 至于精度问题其实最大误差来源是你的转盘和载具加工

网友M:
见过冰激凌灌装设备,用的分割器+普通电机(变频器)

QQ:389097681

网友N:
分割器,步进/或者普通电机加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