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3):
本方案是昆仑通态触摸屏与4台DTD433FC无线模拟量信号测试终端进行无线 MODBUS 通信的实现方法。本方案中昆仑通态触摸屏作为主站显示各从站的模拟量信号,传感器、DCS、PLC、智能仪表等4个设备作为Modbus从站输出模拟量信号。方案中采用无线模拟量信号测控终端DTD433FC与无线通信数据终端DTD433MC,作为硬件设备,实现无线 MODBUS 主从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设备程序,可以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无线系统构成示意图 ▼

一、测试设备与参数
1.硬件环境搭建
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62TD *1台
模拟量信号发生器*20个(实际使用中为用户模拟量输出设备)
无线数据终端(主站设备)DTD433MC*1块
无线模拟量信号测控终端(从站设备)DTD433FC-4 *3块,DTD433FC-8 *1块
2. 测试参数
通讯协议:Modbus RTU协议
主从关系:1主4从
主站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从站通讯接口:模拟量信号输入
供电:9-24VDC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二、建立工程
1. 新建工程
2. 添加设备驱动:点击“通用串口父设备”-点击设备管理-添加“莫迪康 ModbusRTU”设备-添加结果如下所示(有4个从站)

3. 修改设备参数:修改通用串口父设备参数-修改子设备参数(注意设备地址选择)
三、建立数据通道
分别点击“增加设备通道”、“快速连接变量”、“通道处理设置”,设置对应数据

四、建立工程画面
1.画面控件使用介绍:输入查询使用“矩形”. 4个从站,地址分别是1,2,3,4.其中第4个从站是8AI建立如下画面。

2.为输入通道建立数据连接:依次建立 1-4 输入查询通道的画面连接。
五、下载工程
下载成功后触摸屏界面如下

六、MCGS触摸屏与DTD433MC主站接线
1. 主站接线示意图

2. 主站接线说明
第一步:用一根红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7脚与DTD433MC的A端口相连接;用另一根黑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8脚与DTD433MC的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三步:全部接线结束后,分别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七、实现触摸屏与模拟量的无线Modbus通讯
给DTD433FC接入模拟量信号发生器,触发一个4-20mA信号,触摸屏界面上对应的绿色条形框里就会显示相应的数值。

PLC无线通讯方案
plc远程下载手机监控plcV:18826437096

网友A: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电话18826437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