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下载怎么保留原有数据

楼主(2023-03-03):
我使用的是Q06UDEH,程序从编程电脑传到工控电脑,然后下载,PLC原本的数据寄存器D(已设置成断电保持)清空了
后面我又重新设置了D的数值,把工控电脑上的程序再下载一次,数值依然保留
下载时我点的是参数+程序
试问怎么下载才能确保数据不被清空

网友A:
只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下程序
这里参数具体指的是PLC设置参数及智能模块设置参数,软元件寄存器是另一个选项并没有打勾,所以理应保留数据。第二次第三次下载也是“参数+程序”数据都是保留的

网友B:
使用zr文件寄存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第一次下载时电脑侧的参数与PLC侧的参数不一致

网友D:
工程里有一项软元件存储器,软元件初始值,你把这个下了就会改变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