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連線監控

楼主(2023-03-03):
請問FX2NC-64MT 電腦連接埠已被人機占用,我外加 FX2NC-232ADP電腦無法連線,
我想電腦連線監控要如何處理?

网友A:
那就好好检查一下左边的模块咯,或者加一个下面图片的这个

网友B:
这个看一下 FX2NC-232ADP说明书。设置一下。可以了。

网友C:
2 3有的需要对调

楼主:
解決了,RS232,2.3對調,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