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3):
请指教:下面流程为什么第一次启动有时执行完S10不等下次X0到达即执行S11,有时又正常。注:只是第一次启动自动运行时偶尔错误 其他正常

网友A:
x0那条不满足不代表下面二行不执行

楼主:
引用第1楼tkggtdkjpl于2023-03-03 18:46发表的 Re:请指教:下面流程为什么第一次启动有时执行完S10不等下次X0到达即执 .. :
x0那条不满足不代表下面二行不执行

上电初次启动,X0在上止点位置,首先执行S10 ,S10脉冲走完进入S12等待下次X0到来才执行S11了,X0没有到来不会执行S11,逻辑没问题啊,在说只是初次启动偶然会出现,启动后流程一直都没问题

网友B:
信捷的上升沿要小心点,能不用就不要用

网友C:
可以用直接使用指令,有时上升沿信号不生效,直接置位一下,然后再复位,
我心飞翔

网友D:
我也碰到过,信捷的上升沿,偶尔不执行,不知道咋回事,你们经常遇到吗?
永无止境 !@#$%^&*

楼主:
这个不是不执行,这个是执行完S10,不等X0到来继续执行了一次下一个定位

网友C:
把源程序发上来,
我心飞翔

网友E:
上电延时试下

楼主:
引用第8楼luhy123于2023-03-05 21:24发表的 Re:请指教:下面流程为什么第一次启动有时执行完S10不等下次X0到达即执 .. :
上电延时试下

不是第一次走定位,是第二次走定位有时没有等到X0信号,第一次走完,走了第二次定位。以上回复都是没检测到上升沿,其实跟没检测到上升沿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