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SMART V3安装重复提示要重启

楼主(2023-03-05):
WinCC flexible SMART V3安装的时候提示要重启,重启完了还一样
屏的订货号:6AVA 648-0BC11-3AX0
请问这个屏还有其他软件支持嘛

网友A:
西门大官人家软件的通病,删除注册表的相关启动项试试.
注册表位置,随便网络搜索就有讲到.
记得本论坛也有专门的帖子说到这个情况.
西门官网也有解决这个删除注册表的答案.

网友B:
自己编一个bat的批处理,以后安装西门子软件提示重启前运行这个批处理就可以了:
echo 删除注册表....
@echo of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Session Manager" /v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f
pause

网友C: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15622f2435485dfdfdbea510.html
对着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