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5):
8路0-10V电压输入要读,三菱plcfx2n,程序如下,请问哪里有问题,采集器和plc的sd,rd灯均闪烁,但数据不对。
附件: 333.zip (13 K) 下载次数:45

楼主:
采集器协议地址1-8通道为00H→07H,D8120已改为H0C89,采集器说明书已传
附件: 模拟量输入系列使用手册(RS485版).pdf (2105 K) 下载次数:57

网友A:
跟你说几句:
1.你用FX2N的话,485BD有返回值,前8个数值与发送完全相同,第9个数后才是真正读出的数
2.FX2N校验码要经过计算,而你的程序校验码不知哪里来;
3.从程序看,你代码为:01 04 00  00 00 08 F1 CC;意思为读1站 输入寄存器 地址为0000H,中的8个数值, F1 CC是校验码,是否正确不得而知,你手册没有例子,你程序也没有。

参考我几年前贴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109.html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校验码F1 CC 是由MODBUS调试助手计算出来的应该没问题,返回值现在监控是前8个与发送相同,9,10,11分别是站号,功能码,通道数乘以2,12以后是通道值高低位。参考其他例子说返回值前三个是站号,功能码,通道数乘2,第4位开始为通道值高低位。你说第9个数是通道值,不知谁对?程序我都上传了的,D8120根据9600,1停,8位数据,无校验,设置为0c81,

网友B:
分析的很到位
人与自然

楼主:
弄好了,用FX2N的话,485BD有返回值,前8个数值与发送完全相同,第11个数后才是真正读出的数,不是第9个。看来只有实践才出真知,网上说的都是错的,地址不对害我搞了很久。再次感谢大家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好了,用FX2N的话,485BD有返回值,前8个数值与发送完全相同,第11个数后才是真正读出的数,不是第9个。看来只有实践才出真知,网上说的都是错的,地址不对害我搞了很久。再次感谢大家的答复,

不是网上说的都是错的,而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前8个是你发送的代码,第9个后是从机发回的代码,第9个是从站地址,第10个是读出代码,第11个是读出个数,例如,你的例子回应代码前3位应是:01 04 08;(这里不一定是8个,视实际读出数而定,很可能这项也没有,直接就是具体数值,因为你提供的手册没有例子)之后就是具体数值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再说一下,3U返回的值地址和2N不一样,3U的数据是第4个开始,2N数据是从第12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