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要出口日本-怎么远程控制呢,有请大佬~

楼主(2023-03-05):
目前设备用的S7-1200,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A:
远程模块把

网友B:
是的,加个远程控制模块,一大把的牌子

网友C:
巨控模块

网友D:
一般是用物联网盒子 国外的网络 物联网卡的一般用国外的卡
使用网线的话 无所谓了。动态获取IP就行了
我们用的物联网盒子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MCGS昆仑通态的物联网屏,有WiFi版和4G插卡的。
远程可以看到触摸屏的画面,操作非常直观,也可以网口下载PLC程序,串口穿透。
怎么没有人用吗?
zsfjn

网友E:
昆仑通态就是学习资料很少,需要自己摸索,也没有个反馈建议的渠道。
奇怪的是连个像样的网站也没有,问经销商,说可能是网站维护费用太高吧。真是有意思

网友F:
昆仑的屏可以,用WiFi版的吧,不然还带买国外卡

网友G:
远程控制模块

网友H:
我一直在用物联网盒子,还是比较好用的
www.taianhongs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