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23-03-06):
三菱触摸屏软件GT Designer2启动时,不能启动,提示不能初始化字体管理器
使用的是WIN10专业版64位系统,已尝试以下方法都不能解决:
1、 在C盘下找到这两个字体“DFGTGOT.TTF”和“DFGTMIN.TTF”,然后安装到系统目录的C:\\Windows\\Fonts字体文件夹目录;
2、重新安装系统。
请教大家,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GT Designer2不是应该在xp系统下安装的吗
t

网友B:
安装GT works3的时候会附带有2的功能你试试看看3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2楼:
感谢
GT Works3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编辑GOT975之类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