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1234通讯后模拟量输入输出指示灯都亮是为什么

楼主(2023-03-06):
西门子SM1234通讯后模拟量输入输出指示灯都亮是为什么
我上面什么线都没有接,只接了24V电源线,但是下一个空程序,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指示灯都亮了
下载积分:+1(liqiang0220) 长期特价销售ET200 6AV触 ..

网友A:
如果启用了断路诊断,没有接东西就会报红灯,会有故障。没有启用 接不接东西都是绿色,不会报故障,也没有影响

楼主:
这个通讯成功,下载一个空程序,SM1234 (234-4HE32)这个灯输入和输出指示灯都亮,在线诊断没有问题,还有在下载的时候显示CPU包含无法自动同步的更改,这个是我改动什么东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