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隐藏按钮

楼主(2023-03-06):
各位师傅
请问 隐藏按钮
怎么做到 可以 点击的时候
也不要显示出 触击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按下一定时间后动作

网友B:
那就图片还有标签都不要,还长按延时才行,我说的是威纶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图片还有标签都不要,还长按延时才行,我说的是威纶通的。
非常具有代表性,大部分都是这样

网友D:
对于威纶通真是简单不过。把它声音取消掉,图片不选,多功能按钮试试,

网友E(2023-04-25):
反转显示和蜂鸣音都取消勾选,是否需要延时ON自己决定。
签名个鬼

网友F:
直接设置无图框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G(2023-05-28):
可以啊...
同時取得觸摸位置的X軸及Y軸的WORD值以及有無觸摸的BIT值
自己再寫一下D-SCRIPT進行判斷就可以了...

网友D:
现在研究了一下。没有触摸屏程序。也可以知道隐形按钮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H(2023-07-21):
可以画一个透明的按钮

网友I:
设置为透明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