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PLC与仪表串口通讯时,把AG3的数据发送到仪表,AG3数据格式如何写

楼主(2023-03-06):
大家好: 三菱PLC与仪表串口通讯,仪表需要发送AG3命令,我用串口助手把AG3命令转换成16进制数据(为41 47 31)发送,能通讯与数据返回,请问各位工程师数据(41 47 3
1)在三菱PLC中格式如何写。谢谢!!!!!!

网友A:
你说发的是16进制的41,47,33吧???那就用PLC的无协议(RS,RS2指令)写通讯,发送这个内容就行

楼主:
大哥您好:单独发一个41就可以,但是41 47 31不能单独一个一个来发送,要41 47 31组合起来一起发送。请大哥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好:单独发一个41就可以,但是41 47 31不能单独一个一个来发送,要41 47 31组合起来一起发送。请大哥赐教。谢谢!
上面已经告诉你了呢,你就找到这两个指令就学会了

网友B:
注意高位,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