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7-1500与7台S7-1500Profinet无线通信

楼主(2023-03-06):
一台S7-1500与7台S7-1500Profinet无线通信
请问Get Put 怎么编写?要用到GET PUT 几次?

网友A:
get是读 put是写,看你要怎么用了,一般都是两边建一个db块,然后填上IP 指针写法指定DB块就行了

网友B:
profinet通讯,硬件组态的时候设置好智能设备通讯的传输区, 主站的Q对应从站的I 从站的Q对应主站的I IO都是虚拟的
命自我立

网友C:
用智能IO通信吧,S7的话你要写程序,实时性也不好,
智能通讯你配置好就可以了,实时刷新

网友D:
直接写就可以,可以用到很多次。

网友E:
分别定义好就行

网友F(2023-11-08):
同品牌、不同品牌的都可以,PLC内不用编写程序的;
相关案例:

网友G(2023-12-09):
非常感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