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注释是乱码请教

楼主(2023-03-06):
大家帮忙看看可以翻译成中文吗,谢谢!

网友A:
试试南极星~

网友B: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C:
他这不是显示编码的乱码,没得搞。

楼主:
我用BIG5工具转换不了

网友D:
247步知道工艺流程重新标注一下

网友E:
原版是日语的,后面又被中文的改过几个

网友F:
用金山快译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原版是日语的,后面又被中文的改过几个
哥们!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H:
乱码。如果显示了原语言。不知道翻译。最好还是安装和原注释一样的系统。再翻译过来。软件翻译可能不是太准确。
以前学过一点日语
外部信号ON PLS

网友I:
这个没得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只是个文本编辑器,注释实际记录的只是个编码,源程序是日文系统,默认用日语编码打开,如果用中文版本就会以中文编码打开,当然就乱码了
把这些注释导出来用日文编码打开就可以,就是复制出来,文本编辑器修改打开编码就行

网友H:
12楼,是不是装的日文版的三菱软件?还是日文版的操作系统,日文版的三菱软件?

网友E:
软件系统都是中文版的,不会录屏,可能说的不太清楚,
直接软元件注释里复制,新建一个TXT文件已当前软件系统的编码保存,我的是中文简体GB2312,保存后再以尝试以合适的日文编码打开就行了
没学过日文,我是直接丢百度翻译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原版是日语的,后面又被中文的改过几个

哥们!!!你用这个是什么文本编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