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控制步进电机反转问题

楼主(2023-03-07):
LD75控制步进电机绝对位置运动,自动运行过程中,当电机反转的时候会多走一点,比如从50mm运行到10mm,脉冲个数没问题,但是实际距离会走到9.98mm。然后再正传的时候走的又是50mm。这样子跑的次数多了就出现位置慢慢变大了。有没有大神碰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A:
檢查接線

网友B:
把步进电机旋转方向拨码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还这样,确认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C:
这不是典型的回差么...
先把机械问题搞清楚再处理电气问题吧~

网友D:
把机械间隙考虑进去

专业外协